有个疑惑,为什么节能灯经常开关反而很浪费电?这与什么电子器件有关?

楼主(2020-06-30):
有个疑惑,为什么节能灯经常开关反而很浪费电?这与什么电子器件有关?; \7 [* l) Y7 Y

网友:
开关瞬间需要很大的电压的

网友:
每次上电电容都要充电的 电容充放电就是在浪费电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节能电灯有一个装置与日光灯相似,就是相当于启辉器和镇流器,这两个装置在启动时由于自感效应产生高压来启动电灯,会消耗大量的电能,启动后灯管内的电阻小,功,正常发光后  两个装置就断开了,功耗就降低了,所以说经常开关会浪费大量电能,而且会降低灯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