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如何改WG2005的文件?

楼主(2020-06-30):
改PCB,是不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库文件?有没有操作方法?

网友:
一般需要建立自己的库文件

网友A:
如果没有新增加的封装,不需要重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新增加的封装,不需要重建。

原理图文件打不开,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B:
WG2005没用过,但如果是EE2005的话,先用EE2005打开旧工程的原理图,接着把netlist流程改成CDB流程(Use CDB Flow),然后再用Compile CDB 和Package CDB更新旧工程的PCB文件,搞定后保存退出。这样就可以用新版本的EE来打开工程并升级到与新版本配套的工程格式。 当然,用新版本EE打开旧工程之前需要先用新版本EE的Library Manager打开并升级旧工程对应的中心库。一切搞定后就可以用新版本的EE来打开修改工程的原理图和更新PCB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G2005没用过,但如果是EE2005的话,先用EE2005打开旧工程的原理图,接着把netlist流程改成CDB流程(Use CDB ...

我还是用WG2005来打开了,两种文件格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