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一下linux输入子系统的概念

楼主(2020-06-30):
在此文章之前,我们讲解的都是简单的字符驱动,涉及的内容有字符驱动的框架、自动创建设备节点、linux中断、poll机制、异步通知、同步互斥、非阻塞、定时器去抖动。

上一节文章:

在这一节里,我们要引入linux的分离分层的概念,linux输入子系统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在讲解如何编写input子系统的驱动之前,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先好好认识一下input子系统的框架。

一、linux输入子系统的框架

下图是input输入子系统框架,输入子系统由输入子系统核心层(Input Core),驱动层和事件处理层(Event Handler)

三部份组成。一个输入事件,如鼠标移动,键盘按键按下,joystick的移动等等通过

input driver -> Input core -> Event handler -> userspace 到达用户空间传给应用程序。

二、drivers/input/input.c:

入口函数input_init > err = register_chrdev(INPUT_MAJOR, "input", &input_fops);

static int __init input_init(void)
{
        int err;
        ...
        /* 创建类 */
        err = class_register(&input_class);
        ...
        /* 注册一个字符驱动,主设备号为13 */
        err = register_chrdev(INPUT_MAJOR, "input", &input_fops);
        ...
        return 0;
}
只有一个open函数,其他read,write函数呢?
static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input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input_open_file,
};
input_open_file函数

static int input_open_fil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old_fops, *new_fops = NULL;
        int err;
        ...
        /* 以次设备号为下标,在input_table数组找到一项handler */
        handler = input_table[iminor(inode) >> 5];

        /* 通过handler找到一个新的fops */
        new_fops = fops_get(handler->fops);
        ...
        old_fops = file->f_op;
        /* 从此file->f_op = new_fops */
        file->f_op = new_fops;
        ...
        /* 用新的new_fops的打开函数 */
        err = new_fops->open(inode, file);
        ...
        return err;
}
input_handlerj结构体成员
struct input_handler {

        void *private;

        void (*event)(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unsigned int type, unsigned int code, int value);
        int (*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 *dev, const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void (*dis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void (*start)(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int minor;
        const char *name;

        const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_table;
        const struct input_device_id *blacklist;

        struct list_head        h_list;
        struct list_head        node;
};
问:怎么读按键?
APP:read > ... > file->f_op->read

问:input_table数组由谁构造?

答:input_register_handler

三、input_register_handler函数(注册input_handler)

int input_register_handler(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
        struct input_dev *dev;
        ...
        INIT_LIST_HEAD(&handler->h_list);
        ...
        /* 将handler放入input_table数组 */
        input_table[handler->minor >> 5] = handler;
        ...
        /* 将handler放入input_handler_list链表 */
        list_add_tail(&handler->node, &input_handler_list);
        ...
        /* 对于每个input_dev,调用input_attach_handler
         * 根据input_handler的id_table判断能否支持这个input_dev
         */
        list_for_each_entry(dev, &input_dev_list, node)
                input_attach_handler(dev, handler);
        ...
}

四、input_register_device函数(注册inout_dev)

int input_register_device(struct input_dev *dev)
{
        ...
        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
        device_add(&dev->dev);
        ...
        /* 把input_dev放入input_dev_list链表 */
        list_add_tail(&dev->node, &input_dev_list);
        ...
        /* 对于每一个input_handler,都调用input_attach_handler
         * 根据input_handler的id_table判断能否支持这个input_dev
         */
        list_for_each_entry(handler, &input_handler_list, node)
                input_attach_handler(dev, handler);
        ...
}

五、input_attach_handler函数
static int input_attach_handler(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
        const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
        /* 根据input_handler的id_table判断能否支持这个input_dev */
        input_match_device(handler->id_table, dev);
        ...
        /* 若支持,则调用handler的connect函数,建立连接 */
        handler->connect(handler, dev, id);
        ...

小总结:
注册input_dev或input_handler时,会两两比较左边的input_dev和右边的input_handler,根据input_handler的id_table判断这个input_handler能否支持这个input_dev,如果能支持,则调用input_handler的connect函数建立"连接"。

问:如何建立连接connect?

答:举例,evdev_connect函数

static int evdev_connect(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input_dev *dev,
                         const struct input_device_id *id)
{
        struct evdev *evdev;
        ...

        /* 分配一个input_handle */
        evdev = kzalloc(sizeof(struct evdev), GFP_KERNEL);
        ...
        snprintf(evdev->name, sizeof(evdev->name), "event%d", minor);
        evdev->exist = 1;
        evdev->minor = minor;

        evdev->handle.dev = input_get_device(dev); // 指向左边的input_dev
        evdev->handle.name = evdev->name;
        evdev->handle.handler = handler; // 指向右边的input_handler
        evdev->handle.private = evdev;

        /* 设置dev结构体成员 */
        dev_set_name(&evdev->dev, evdev->name);
        evdev->dev.devt = MKDEV(INPUT_MAJOR, EVDEV_MINOR_BASE + minor);
        evdev->dev.class = &input_class;
        evdev->dev.parent = &dev->dev;
        evdev->dev.release = evdev_free;
        device_initialize(&evdev->dev);

        /* 注册 */
        input_register_handle(&evdev->handle);
        ...
}
input_handle结构体成员

struct input_handle {

        void *private;

        int open;
        const char *name;

        struct input_dev *dev;
        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struct list_head        d_node;
        struct list_head        h_node;
};
问:input_register_handle如何注册?

int input_register_handle(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struct input_handler *handler = handle->handler;
        struct input_dev *dev = handle->dev;
        ...

        /* 把handle->d_node添加到dev->h_list
         * 这样,就可以从dev->h_list找到handle,进而找到handler
         */
        list_add_tail_rcu(&handle->d_node, &dev->h_list);
        ...

        /* 把handle->h_node添加到handler->h_list
         * 这样,就可以从handler->h_list找到handle,进而找到dev
         */
        list_add_tail(&handle->h_node, &handler->h_list);
        ...
        return 0;

小总结:
怎么建立连接connect?
1. 分配一个input_handle结构体
2.
input_handle.dev = input_dev;  // 指向左边的input_dev
input_handle.handler = input_handler;  // 指向右边的input_handler
3. 注册:
   input_handler->h_list = &input_handle;
   inpu_dev->h_list      = &input_handle;

六、怎么读按键?

答:举例,evdev_read

static ssize_t evdev_read(struct file *file, char __user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struct evdev_client *client = file->private_data;
        struct evdev *evdev = client->evdev;
        struct input_event event;
        ...

        /* 无数据并且是非阻塞方式打开,则立刻返回 */
        if (client->head == client->tail && evdev->exist &&
            (file->f_flags & O_NONBLOCK))
                return -EAGAIN;

        /* 否则休眠 */
        retval =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evdev->wait,
                client->head != client->tail || !evdev->exist);
        ...
}
问:谁来唤醒?
搜索evdev->wait发现是evdev_event唤醒的

static void evdev_event(struct input_handle *handle,
                        unsigned int type, unsigned int code, int value)
{
        struct evdev *evdev = handle->private;
        struct evdev_client *client;
        struct input_event event;
        ...
        /* 唤醒 */
        wake_up_interruptible(&evdev->wait);

问:evdev_event被谁调用?
答:应该是硬件相关的代码,input_dev那层调用的在设备的中断服务程序里,确定事件是什么,然后调用相应的input_handler的event处理函数。

举例,在drivers/input/keyboard/gpio_keys.c里的gpio_keys_isr函数

static irqreturn_t gpio_keys_isr(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gpio_button_data *bdata = dev_id;
        struct gpio_keys_button *button = bdata->button;
        ...
        /* 上报事件 */
        gpio_keys_report_event(bdata);
        return IRQ_HANDLED;
}
gpio_keys_report_event函数

static void gpio_keys_report_event(struct gpio_button_data *bdata)
{
        struct gpio_keys_button *button = bdata->button;
        struct input_dev *input = bdata->input;
        unsigned int type = button->type ?: EV_KEY;
        int state = (gpio_get_value(button->gpio) ? 1 : 0) ^ button->active_low;

        /* 上报事件 */
        input_event(input, type, button->code, !!state);
        input_sync(input);
}
问:input_event函数如何上报事件

答:

input_event-->input_handle_event-->input_pass_event
list_for_each_entry_rcu(handle, &dev->h_list, d_node)
if (handle->open)
handle->handler->event(handle,
type, code, value);
怎么写符合输入子系统框架的驱动程序?

1. 分配一个input_dev结构体
2. 设置
3. 注册
4. 硬件相关的代码,比如在中断服务程序里上报事件

网友:
linux输入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