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IO PCIE 跑SI仿真之前 端口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0-06-30):
    大家好!想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比如现在有一种微处理器,上面有PCIE Gen 4 16Gbps,有XGMI 25Gbps,有Display,USB, GDDR4 等管脚,现在要用某厂商的处理器专用插座 socket, 需要让socket 厂家进行 SI 软件仿真,看crosstalk, IL, RL, impedance 等信号完整性参数曲线是否满足要求(比如16 Gbps 信号,在0-20Gbps 曲线中看crosstalk,IL, RL等是否满足要求)。

    我的问题是:

    1)如何从处理器所有PCIE管脚中选择 哪两对或三对差动信号(侵入端口和受害端口)跑SI 仿真。以PCIE举例,比如从众多PCIE中提取两组差动信号,一组差动信号是aggressor 侵入端口,另外一组是victim 受害端口。问题是那么多PCIE 管脚,我要选哪些呢?我什么时候需要选多于一组(可能两组,三组)信号做为侵入端口,选中附近另外一组做受害端口,跑SI, 看频域分析曲线是否满足要求。

    2)另外选好victim 和Aggressor后,它们附近的无关信号(不是GND) 需要接去固定电阻比如50 欧姆。这方面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呢?网上多是PCB layout 的crosstalk介绍,很少见我说的这种情况介绍。

    3)对于要求仿真中跑crosstalk 的PSNEXT,PSFEXT, 在选择aggressor 侵入端口(选择周围管脚中一对,两对,还是三对做为aggressor 侵入端口,为什么)方面是如何考量的?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一般选择临近的三组,中间一组作为受害线,其余两组作为攻击线

楼主:
    谢谢回复。希望看到更详细的解释。 这方面有没有参考资料可以看的,请推荐一下。还是在PCIE 规范里有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