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8000 symbol editor如何创建多part symbol?

楼主(2020-06-30):
    CR8000 symbol editor如何创建多part symbol?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highlight=CR8000
这个你看看

网友:
    设置好 HETERO 属性就OK了。

比如,一个器件中包含了两个符号: sym_a, sym_b。在建立 sym_a 和 sym_b 的过程中,两者的属性都设为: PARTS=1, HETERO=sym_a,sym_b。
然后在 Part Editor中,导入这两个符号,检查Pin Mapping即可。

网友(2020-08-05):
    你好,求CR8000安装包,420410315@qq.con,可以有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