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设备知识介绍 smt生产线设备有哪些图文解析

楼主(2020-06-30):
下面我们主要讲一下smt设备知识,SMT的全称是SuRFace mount(或mounting) technology,中文意思为表面粘着(或贴装)技术。smt设备知识点不难,每家厂商的实际情况也不一样,我们概述一下:

  smt设备要看厂商是半自动SMT生产线还是全自动SMT生产线,半自动SMT生产线需要半自动锡膏印刷机,贴片机,回流焊,接驳台;全自动SMT生产线需要自动上板机,全自动锡膏印刷机,贴片机,回流焊,AOI检测设备,自动下板机,接驳台等。

  还有一些辅助用的钢网、锡炉、加热炉、电烙铁、 清洗设备等等。

  smt生产线设备有哪些图文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主要的SMT设备,并附上图片讲解。

  1. 焊膏印刷机

焊膏印刷机位于SMT生产线的最前端,用来印刷焊膏或贴片胶。它将焊膏或贴片胶正确地漏印到印制板的焊盘或相应位置上,为元器件的贴装做好准备。用于SMT的印刷机大致分为三种:手动印刷机、半自动印刷机和全自动印刷机。

  2. 贴装机

贴装机又称贴片机,位于SMT生产线中印刷机的后面。其作用是将表面贴装元器件从包装中取出,准确安装到印刷线路板的固定位置上。SMT生产线的贴装功能和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贴装机的功能与速度。

  贴装机是SMT生产线中技术含量最高、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全自动贴装机是集精密机械、电动、气动、光学、计算机、传感技术等为一体的高速度、高精度、高度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设备。SMT生产线中,贴装机的配置要根据生产的产品的种类、产量来决定。

  3. 再流焊机

再流焊机又叫回流焊机,位于SMT生产线中贴片机的后面。其作用是提供一种加热环境,使预先分配到印制板焊盘上的焊锡膏熔化,使表面贴装元器件与PCB焊盘通过焊膏合金可靠地结合在一起。

  再流焊操作方法简单,效率高,质量好,一致性好,节省焊料,是一种适合自动化生产的电子产品装配技术,目前已成为SMT电路板组装技术的主流。

  4. 波峰焊机

波峰焊机是利用熔融焊料循环流动的波峰与装有元器件的PCB焊接面相接触,以一定速度作相对运动时实现群焊的焊接设备。主要用于传统通孔插装印制电路板组装工艺以及表面组装与通孔插装元器件的混装工艺。与手工焊接相比较,波峰焊具有生产效率高、焊接质量好、可靠性高等优点。

  5. 检测设备

检测设备的作用是对贴装好的PCB进行装配质量和焊接质量的检测。所用设备有放大镜、显微镜、自动光学检测仪(AOI)、在线测试仪(ICT)、X-RAY检测系统、功能测试仪等。根据检测的需要,其安装位置是在生产线相应工位后面。

  6. 返修设备

返修设备的作用是对检测出现故障的PCB进行返工修理。所用工具为烙铁、返修工作站等。

  7. 清洗设备

清洗设备的作用是将贴装好的PCB上面的影响电性能的物质或对人体有害的焊接残留物如助焊剂等除去。若使用免清洗焊料,一般可以不用清洗。清洗所用设备为超声波清洗机和专用清洗液,其安装位置不固定,可以在线,也可不在线。

网友:
焊膏印刷机位于SMT生产线的最前端,用来印刷焊膏或贴片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