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射频走线上串联0欧姆的电阻不会对射频信号造成影响吗?

楼主(2020-06-30):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最近在进行PLL电路的设计,看到ADF4350的参考设计上最后的RF输出支路上有0欧姆的电阻存在,请问在射频走线上串联0欧姆的电阻不会对射频信号造成影响吗?

网友:
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是会影响结果的,因此通常建议在第一版的时候留足够的调试焊盘,可以进行调试,如匹配网络等。在实验后,确定最终网络及拓扑结果,此时设计PCB应去除不必要的调试焊盘。

网友:
5GHz下 1nH和0R差不多把 和直通差不多

网友:
3个G以下可以当没影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