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20-06-30):
小白求助,51单片机按下k1键,实现单片机状态改变,以上功能失效,改为以下功能。 如何实现?

网友:
可以使用定时中断,定时中断的时间做的小点20ms,在中断程序中检测按键:
if(按钮 == 被按下)
{
工作输出 = 工作状态;
设置状态变量(供下次改变用);

如果需要去抖就在中断中加个变量,每次中断都加一,检测变量值为2说明这期间都被按下

网友:
使用外部中断引脚
按钮触发中断,中断程序来改变工作状态

网友:
定时器中断中有一个定时变量
主程序中检测定时变量,当时间到则执行检测按键的程序,检测到按下则改变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