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哪些线需要加粗?哪些需要包地?

楼主(2020-07-01):
PCB板上哪些线需要加粗?哪些需要包地?

还有环路面积变小,线之间的间距不就短了  。  那3W又用在哪里?

问题有点多

网友:
    我画板子是电源线比较粗,模拟信号最好包地

网友:
    電源線要加租,RF信號一般包地會好點. 繞線一般會有3W要求

网友:
    时钟有时会包地处理,3w在做蛇形线等长是会遵循,模拟信号线会加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