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如何进行多通道同样的布局布线?

楼主(2020-07-01):
对于多通道要求同样的器件和延迟,如何保持布局和布线一致?

网友:
你说的是copy吧?

网友:
看你是哪个版本,ee和vx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用的都是circuit move&copy功能。

网友:
同样布局可以复用,同样走线可以复制

楼主: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