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修改/etc/bash.bashrc之后,终端无法启动了,大神帮我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01):
请大神帮忙,修改/etc/bash.bashrc之后,终端无法启动了,大神帮我看看什么原因?

vmware装的ubuntu14,用sudo su修改了/etc/bash.bashrc,在最后加了一行

重启之后图形界面可用,但是开启终端之后,终端空白,几秒种后自动退出

现在想恢复这个/etc/bash.bashrc文件,但是图形界面无法取得权限修改文件,终端也没法用。
有什么解决方法没?

网友:
bash.bashrc 调用了 profile。
profile 又调用了 bash.bashrc
死循环了吧

网友A:
删掉 用户的 .bashrc  .profile 文件试试。注意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 用户的 .bashrc  .profile 文件试试。注意备份。

对的,/etc下的bash.bashrc和profile相互调用了,但是删除用户目录下的的.bashrc  .profile没效果。
/etc下的这两个文件图形界面没权限改,命令行登陆也登陆不了

网友B:
通过grub进入系统的单用户模式应可以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grub进入系统的单用户模式应可以改回来

单用户模式貌似并没有用,直接崩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etc下的bash.bashrc和profile相互调用了,但是删除用户目录下的的.bashrc  .profile没效果。
/et ...

这样子只能启动其它系统来修改了。
比如启动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只能启动其它系统来修改了。
比如启动光盘。

那我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试一下吧

可算解决了,从光盘启动重装系统,系统文件恢复的同时也不会丢失用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