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为什么要这样放置,放置在该位置具体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7-01):
    电容为什么要这样放置,放置在该位置具体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是一个有源带通滤波器; 2. “电阻电容为什么要这样放置”,,电阻电容的设置得根据你的通带中心频率,放大倍数,以及品质因素来定,可以通过列传递函数来计算,这样算比较麻烦,有些书上有专门的计算公式,我的做法通常用滤波器设计软件直接得到。 3. 图中的D1,D2是限幅用; 4. 你的电路图供电有问题,应该是±5V,而不是两个5V; 5. 你这个滤波器的放大倍数很大,而这个运放的带宽比较小,所以这一点设计有点不合理;

网友:
    C1是隔直用的,C3,C4是电源的滤波电容,C2是反馈电容,这个运放设计的放大倍数好大,只针对你说的电容的作用,运放这块还在学习,看看专家的意见,二楼就很牛

网友:
    比较器电路,C2防自激。

网友:
    100pF防自激???????????

网友:
    不太像
这好像是一个特殊设计的电荷放大器
不过丢掉了超低频分量,但是保证了直流工作点

网友:
    感觉像个比较电路,但是还有限幅,c1是隔直,只有交流分量可以痛过,d1d2把通过的交流分量最大值嵌位到二极管的管压降,输出应该是个方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