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输入负电压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是输出0吗?

楼主(2020-07-01):
如图中所示运放接单边电源,在输入负电压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是输出0吗?
为什么仿真的结果是输出最大电压呢。请教大神,到底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仿真出错?非常感谢!

网友:
输出肯定不为零,这跟运放实际的构造有关。

网友:
从内部示意图可以看的出来,仿真结果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