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不了,怎么弄?

楼主(2020-07-01):
MATLAB中出现未定义与 'table' 类型的输入参数相对应的运算符 '-'怎么回事?

load f1.mat;
a=f1(1:180000,2);
for k = 1 : tf

y = a(k,1);
  vhat = y - ypart;
y是1*1的table,ypart是具体的数字,计算不了,怎么弄?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A:
用table2array函数把table类型的变量转化成数值矩阵,然后才能用运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table2array函数把table类型的变量转化成数值矩阵,然后才能用运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