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ntor里面怎么复制器件并将其相对于原器件左移100mil,感谢!

楼主(2020-07-01):
    请问mentor里面怎么复制器件并将其相对于原器件左移100mil,感谢!

网友:
    可以用copy电路,然后用命令左移就好了。

网友:
    移动:选中器件,dx=-100  就可以,器件注意选中,不要拎起来,

网友:
    我一般直接输入相应坐标

网友:
    ms dx=x,y  多看看key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