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现生产有机板过炉后连锡过多怎么办?

楼主(2020-07-01):
公司现生产有机板过炉后连锡过多,具体如图片描述。
波峰焊参数:板面实测温度120左右、焊锡温度:255度(锡铜)、速度:1M/分、倾角:5.1请教大神,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善,感谢!

网友:
锡温调高点看看。

网友:
你这个波峰夹具供应商能做出来,有考虑过夹具与手插件物料脚的间距吗?间距能消除夹具厚度带来的阴影效应吗?

网友:
    讲实话··你这个板子RD设计有那么一点难搞·全靠后端来调?旋转一下治具的角度吧··45度或者90度··另外治具增加导流槽·部分地方增加拖锡片··你这个板子·稍微有点难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