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线的损耗?

楼主(2020-07-01):
求教,像T型线这种1个驱动多个负载的拓扑结构,是不是会因为负载数量增加导致负载上的电压降低?我仿真一段T型传输线,插损明显比点对点的传输线大了很多,这会影响性能的吧?

网友A:
    总的能量是固定的,反射越大,插损就也会越大,而多负载的结构一般反射都会比点对点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能量是固定的,反射越大,插损就也会越大,而多负载的结构一般反射都会比点对点的大。

你好,我还是不太明白,假设现在2个负载,这种损耗增大的原因是因为反射增大了?还是因为2个负载把能量平分了导致相比之前单负载的损耗变大?损耗变大怎么保证负载能正常工作呢?像我仿真的一个T型传输线,单负载时0.5db的插损,2个负载时4db插损,这都没法用了吧?

网友(2022-02-09):
    我来赚威望了,谢谢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