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设置x是(0,1)的正态分布中得任意一个数,任意一个x(i)得值是多少,有...

楼主(2020-07-01):
求教,怎么设置x是(0,1)的正态分布中得任意一个数,任意一个x(i)得值是多少,有没有大神知道,我只知道randn,

网友A:
x=normrnd(0,1),X就是随机一个正态分布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x=normrnd(0,1),X就是随机一个正态分布数

是不是表示x是N(0,1)正态分布,如果我要把一个方程类似y(i)=x(i)+2,可以直接用for循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