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2在AD的哪个库里啊???????????

楼主(2020-07-01):
AD202在AD的哪个库里啊???????????

网友:
    问什么呢?原理图库还是PCB封装库?

    最简单的,对照规格书自己做一个。不会做就看看教程

网友:
    对啊,这种自己画比较好

网友:
    楼上说的对,没有的库自己画吧,很简单的,看看教程就会了,做这行的不会建库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