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个脉冲控制一个电路的开关,应该怎么控制? 用什么器件?

楼主(2020-07-01):
想用一个脉冲控制一个电路的开关,应该怎么控制? 用什么器件?

网友:
这个应该有很多方法,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
若T触发器的输入端为“1”,此时输入一个脉冲,T触发器的输出就翻转一次

网友:
    用MOS管吧,开关电源就是类似的道理

网友(2021-08-09):
    用电容可以的

网友:
    用二极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