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设计规则

楼主(2020-07-01):
    电路板设计规则

    PCB 设计中,布线是完成产品设计的重要步骤, PCB 布线有单面布线、双面布线和多层布线。为了避免输入端与输出端的边线相邻平行而产生反射干扰和两相邻布线层互相平行产生寄生耦合等干扰而影响线路的稳定性,甚至在干扰严重时造成电路板根本无法工作,在 PCB 布线工艺设计中一般考虑以下方面:
    1 .考虑 PCB 尺寸大小
    PCB 尺寸过大时,印制线条长,阻抗增加,抗噪声能力下降,成本也增加;尺寸过小,则散热不好,且邻近线条易受干扰。应根据具体电路需要确定 PCB 尺寸。
    2 .确定特殊组件的位置
    确定特殊组件的位置是 PCB 布线工艺的一个重要方面,特殊组件的布局应主要注意以下方面:
    尽可能缩短高频元器件之间的联机,设法减少它们的分布参数和相互间的电磁干扰。易受干扰的元器件不能相互离得太近,输入和输出组件应尽量远离
    某些元器件或导线之间可能有较高的电位差,应加大它们之间的距离,以免放电引出意外短路。带高电压的元器件应尽量布置在调试时手不易触及的地方。
    重量超过 15g 的元器件、应当用支架加以固定,然后焊接。那些又大又重、发热量多的元器件,不宜装在印制板上,而应装在整机的机箱底板上,且应考虑散热问题。热敏组件应远离发热组件。
    对于电位器、可调电感线圈、可变电容器、微动开关等可调组件的布局应考虑整机的结构要求。若是机内调节,应放在印制板上便于调节的地方;若是机外调节,其位置要与调节旋钮在机箱面板上的位置相适应。应留出印制板定位孔及固定支架所占用的位置。
    3 .布局方式
    采用交互式布局和自动布局相结合的布局方式。布局的方式有两种:自动布局及交互式布局,在自动布线之前,可以用交互式预先对要求比较严格的线进行布局,完成对特殊组件的布局以后,对全部组件进行布局,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按照电路的流程安排各个功能电路单元的位置,使布局便于信号流通,并使信号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方向。
    以每个功能电路的核心组件为中心,围绕它来进行布局。元器件应均匀、整齐、紧凑地排列在 PCB 上。尽量减少和缩短各元器件之间的引线和连接。
    在高频下工作的电路,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一般电路应尽可能使元器件平行排列。这样,不但美观,而且装焊容易,易于批量生产。
    位于电路板边缘的元器件,离电路板边缘一般不小于 2mm 。电路板的最佳形状为矩形。长宽比为 3:2 4:3 。电路板面尺寸大于 200 × 150mm 时,应考虑电路板所受的机械强度。

网友:
    基本都是通用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