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直流电机控制电路疑问

楼主(2020-07-01):
    各位大神 小弟在抄板一个直流有刷电机控制器的时发现一个问题不解请指点一下,如图所示是上下两个直流有刷电机+12V供电  通过左侧的MOS管PWM控制  但是右侧的那一排470uf的电解电容和下面那个电感、mos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张图片比较完整

网友A:
    Q5是防反接电路。12V电源正接的话,Q5就导通,L1的左侧就接地了。电容电感应该是滤波作用。不过没有看到你的电机是接在哪个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Q5是防反接电路。12V电源正接的话,Q5就导通,L1的左侧就接地了。电容电感应该是滤波作用。不过没有看到你 ...

瘦画的那个MOS就是电机的开关管  直接接到电机的一条线  电机的另一条线直接接的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瘦画的那个MOS就是电机的开关管  直接接到电机的一条线  电机的另一条线直接接的地

    那你这个图是有问题的,你把电流回路画出来看看。12V->MOS->电机+->电机-->地。

网友A:
    你的图应该是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应该是抄错了。

    我第一张图上的相当于是多出来的 不知道干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