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输出坐标和丝印 值怎么去合成

楼主(2020-07-01):
给出了贴片坐标文件,贴片机上面要合成的丝印和value导出类似坐标文件那种格式txt或者excel格式,或者合成的.求助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一般用excel格式

网友:
    是要出贴片机用的坐标格式文件?

楼主(2021-06-15):
    是的合成的excel格式的,是否是导出坐标在手动合成才可以。还有其他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