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能按格点来移动元件或者走线吗?

楼主(2020-07-01):
allegro16.6能按格点来移动元件或者走线吗?怎么找不到设置?这个16.6里没找到

网友A:
    你把格点设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格点设大一些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上面那个图片是从论坛看到的,我自己并没找到。  格点已经弄成5MM了都,过了可以按格点走,走线与元件不行

网友:
    是可以的,好像在走线时就有个格点的选项,具体在哪忘了

网友(2024-03-02):
    这不是PADS里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