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规则报错

楼主(2020-07-01):
    相同的工程,导入规则的时候报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丢失什么文件了?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你要导什么规则,所有吗?

网友A:
    如果有更新的封装,或者网表有一点不一样都不能完全导入。

网友B:
    一般导入规则先把自身规则清空后,再导入避免导入冲突,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更新的封装,或者网表有一点不一样都不能完全导入。

是所有的,那要重新设置吗?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导入规则先把自身规则清空后,再导入避免导入冲突,有错误。

自身规则怎么清空?

网友:
    自诊断进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