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短波通信接收机?

楼主(2020-07-01):
    怎么设计短波通信接收机?: H* N" L1 B8 g# x7 T

网友:
    短波通信又称高频通信,是利用HF波段(3-30MHz)电磁波进行的无线电通信。短波通信主要靠天波传播,可经电离层一次或数次反射,最远可传至上万里,如按气候、电离层的电子密度和高度的日变化以及通信距离等因素选择合适频率,就可用较小功率进行远距离通信。短波通信设备较简单,机动性大,因此也适应于应急通信和抗灾通信。现代短波通信接收机正向着数字化、大通信带宽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