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成像技术的分析、应用

楼主(2020-07-01):
    热成像技术的分析、应用

    EDA365原创   作者: 巢影字幕组

    1800年,英国科学家赫歇尔将太阳光用三棱镜分解开,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带位置上放置了温度计,试图测量各种颜色的光的加热效应。结果发现,位于红光外侧的那支温度计升温最快。因此得到结论:太阳光谱中,红光的外侧必定存在看不见的光线,这就是红外线。

    热像仪就是一种利用红外线热成像技术,通过对标的物的红外辐射探测,并加以信号处理、光电转换等手段,将标的物的温度分布的图像转换成可视图像的设备。

    如今,热像仪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下面举出一些实际应用中的例子。

    红外线的信息非常有用,尤其是在电子领域。例如,你可以轻松地查看电路中哪些组件正在发热,可以判断电路中哪个电阻正在消耗更多的功率。

    短路时电路板电流较正常情况下大,因此对应元件有温升,其红外热图像较正常情况下有明显异常。断路或者接触不良时,通过元件的电流值几乎为零,此时,对应元件的温度较正常工作时低,也能够明显的显示在红外热图像中。

    使用热像仪很容易看到墙内漏水的地方。隐匿水层的部位,其热容和导热性与质量正常的周边结构材料的热容和热传导性是不同的,可利用红外热像仪进行拍摄从而找出缺陷。

    热像仪最重要的参数是温度灵敏度,更灵敏的相机提供更好的图像质量和更准确的测量。灵敏度越高就像好比对比度越高,对比度越高,你得到的细节就越多。消防员们用它来观察关着的门后面是否有很多热量,这样可以判断火灾情况。

    在疫情之下,热像仪测温技术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

    红外测温设备能感应到红外线,把温度转换成数字和图像。

    额温枪和红外热成像设备都是红外测温的方式,但又有很大的区别。简单来讲,额温枪、耳温枪等感知的是一个“点”的温度,而红外热成像设备感知的是由成千上万个点组成的“面”。

    使用一台红外热像仪相当于同时使用成千上万台额温枪。举例来说,一台分辨率为160×120的热像仪,一次能读取19200个点的温度,相当于一万多个额温枪在同时工作。另一方面,红外热像仪是对于“面”的测温,能够做到在更远距离处精确测量物体的温度。而在这一点上,感知“点”的温度的额温枪却会受到限制。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红外测温设备检测出人放屁的画面,其实这是假的。

    因为这个气体密度不足以辐射出任何易于检测到的红外线。举个例子,在下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吹风机,它的喷嘴非常热,但是从其中喷出的热空气却完全看不见。

    关于热成像及其应用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啦,有没有加深你对这方面的理解呢?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到的或者想问的,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出品丨EDA365
    作者丨巢影字幕组
    排版编辑 | momo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热像仪就是一种利用红外线热成像技术,通过对标的物的红外辐射探测,并加以信号处理、光电转换等手段,将标的物的温度分布的图像转换成可视图像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