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上这个打孔是为什么

楼主(2020-07-01):
新手求问,如图所示,基板上有一个方形的打孔,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孔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没见过,感觉像平衡块。

楼主:
    求解,就是在铜皮上有很多很多这个方形孔,且只在top层的铜皮上有......看很多书上也有打,但是没讲为什么,也不像是地孔。。。

楼主:
    求大神解答,在ic封装工程设计书中107页,打放气孔一节中vss的铜皮上也出现了,但是书中的放气孔指在边上,并不是这个方形孔。。。@amao 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盖作用?

应该不是吧。。

网友:
    解决对称层残铜率相等的问题

网友:
    为了防止板子受热起泡、变形

网友B:
    1. 控制正反面的残铜率
2. 防止大面积铺铜引起的受热变形、剥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控制正反面的残铜率
2. 防止大面积铺铜引起的受热变形、剥离。

    学习了!感谢!

网友:
    应该基板比较薄,挖这些槽是为了平衡基板翘曲;

网友C(2020-08-17):
    这是排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排气孔

    感谢大神帮忙

网友(2024-08-13):
    排气孔或者说是应力释放孔
    基板材料在加工过程中材料加热会产生气体,铜皮会阻挡气体排出,导致产品出现问题,所以大面积的铜皮需要增加排气孔
一般,单颗FCBGA的3*3mm的面积内必须要增加至少1个,避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