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样应用场合的电源,在电特性指标上一般都会有哪些要求?

楼主(2020-07-01):
公司接到一个项目,为一个用于牵引的10kW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配套一款电源。
电源的输入是110V交流,输出要变成270V左右的直流,输出功率大于12kW。
对这样应用场合的电源,在电特性指标上一般都会有哪些要求?
目前想到的,纹波不重要,反正电机一动起来,母线上的干扰纹波就很大了。其次过载能力要强,因为作为牵引用的电机总是会出现过载的情况,这个时候电源要能扛得住,允许电压有一定降幅,但不能断电保护或者烧掉。
然后还有哪些指标需要考虑,而哪些指标无所谓的?

网友:
过载也不用担心,那主要是控制器要有某种限制的,你的输出电容大一点即可满足一般过载。

网友:
感性负载也不必担心,中间还隔着一个控制器,感性不到你这里来。

网友:
甩负载要考虑好,你要快速反应。

网友:
EMC要考虑好,无论是骚扰或者抗骚扰没做好,都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