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怎么把最左边那个数据去掉然后做瑞利分布拟合?

楼主(2020-07-01):
    一个matlab拟合工具箱的问题请教大神。
程序如下:
    clear
    close all
% 仿真一个LFM脉冲,并做距离处理
    C = 3e8;
Tp = 0.32;     %脉宽
    Tpp = 0.5;    %脉冲重复周期
    fsx = 6000;      %采样率
    Bw = 2000;      %带宽

Np = Tp * fsx;     %脉冲内点数1920
    Npp = Tpp * fsx;   %脉冲重复周期内点数3000
K = Bw / Tp;      %调频斜率
    tp = (-Np/2:Np/2-1)' / fsx;   %零中频
tpp = (0:Npp-1)' / fsx;
    rng_fs = C/2/fsx;

    %% 噪声和信号幅度计算
SNR = -10;           %信噪比
    JNR = 10;            %干噪比
    A_noise = 1/sqrt(2);         %噪声信号幅度
A_tar  = 10^(SNR/20);      %目标信号幅度
A_jam = 10^(JNR/20);       %干扰信号幅度
    %% 本振
    sigLFM = exp(1i*pi*K*tp.^2);  %LMF信号
sig_LOS = [sigLFM ; zeros(Npp-Np, 1)];
figure
    plot(real(sig_LOS))
    axis([0 2000 -1 1])
title('LFM脉冲实部')

    % figure
lot(db(fftshift(fft(sig_LOS))))
    % figure
lot(abs(sig_LOS))
itle('LFM脉冲幅度')

    %% 目标回波
t_delay = 0.08;    %目标回波时延
t_rng = t_delay*C/2;     %目标位置1.2e7
Nshift = round(t_delay * fsx);    %计算时延对应的点数
    sig_tar = circshift(sig_LOS, Nshift);   %用循环右移实现目标时延
sig_tar_noise = A_tar*sig_tar + A_noise*(randn(Npp, 1) + 1i*randn(Npp, 1));

    figure
    plot(real(sig_tar))
title('目标回波实部')

igure
lot(abs(sig_tar))
    % title('目标回波幅度')

    %% 距离处理
data_rng = range_process_mf(sig_LOS, sig_tar_noise, 3000);
axes_rng = rng_fs*(1:3000);
    figure
plot(axes_rng, db(data_rng))
    xlabel('距离/m')
    ylabel('幅度/dB')
title('信号距离压缩结果')
%% 箔条
    nChaff = 2000;  %箔条个数
f0 = 45e9;  %载频
fdrchaff = 50;  %箔条云整体Doppler频率
    fschaff = 6000; %采样率
    Tchaff = 0.5; %脉宽
    Nchaff = fschaff*Tchaff;
    var = 1.4;  %方差
c=3e8;
lambda = c/f0;  %波长
stchaff = zeros(1,Nchaff);st00 = zeros(1,Nchaff);
st1chaff = [];
    vc = 0+sqrt(var)*randn(1,nChaff);  %随机的速度
    t = 0:1/fschaff:Tchaff-(1/fschaff); %时间轴
    t = t+1;
    for i=1:nChaff
        vci=vc(i);
    fdchaff=2*vci/lambda;
    fdi=fdchaff+fdrchaff;
        st0=cos(2*pi*(f0+fdi)*t);
    st00=st0+st00;
    st1chaff=exp(1j*2*pi*(f0+fdi)*t)*exp(1j*randn());
    stchaff=stchaff+st1chaff.*sig_LOS.';
    end
    spchaff=fftshift(fft(stchaff));
    figure
plot(abs(stchaff))
title('箔条时域波形')
    axis([0 2000 0 140])
    xlabel('时间/s')
    ylabel('幅度')
figure
    plot(db(spchaff))
    title('箔条频谱')
xlabel('频率/Hz')
ylabel('功率谱密度')
amp_coef = 0.05;
    stchaff = amp_coef*stchaff;
    data_st = range_process_mf(sig_LOS, stchaff, 3000);
    figure
plot(axes_rng, db(data_st))
xlabel('距离/m')
ylabel('幅度/dB')
title('箔条距离压缩结果')

    dfittool(abs(stchaff))  %幅度拟合

幅度拟合的结果如图
求问怎么把最左边那个数据去掉然后做瑞利分布拟合?

网友:
    先确定用来绘图的两个向量draw_x,draw_y然后把它们对应横轴最左侧的元素删掉。

网友:
    然后用raylfit函数或者fitdist函数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