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挂载NFS文件系统

楼主(2020-07-01):
主要记录下如何在ARM开发板上挂载NFS文件系统。

PC主机:Ubuntu 和 redhat 9.0

目标板:TQ2440开发板,linux内核2.6.30

1.PC上安装NFS服务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sudo apt-get install portmap nfs-common

2. 编辑/etc/exports文件

yj423@ubuntu:~$ cat /etc/exports
/home/yj423/nfswork *(rw,sync,no_root_squash)

设置/home/yj423/nfswork为被挂载的文件目录

3.启动NFS服务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start
sudo /etc/init.d/portmap start

NOTE:确保每次Ubunu重启时都要启动这两个服务,否则NFS根文件不能挂载。

4.配置开发板Linux内核,开启NFS客户端

5. 在开发板建立挂载点的目录

执行命令: mkdir  /mnt/nfs

6. 挂载NFS文件系统

执行命令:mount -o nolock 192.168.1.102:/home/yj423/nfswork /mnt/nfs

执行完以后,NFS就挂载完成。

NOTE:此处一定要加上-o nolock 选项,否则挂载会失败。至于原因,网上的解释如下:

nfs mount 默认选项包括文件锁,依赖于portmap提供的动态端口分配功能;
简单的解决方法:kill 文件锁(lockd)或者mount -o nolock
nolock这个选项是针对NFS所特有的:Disable NFS locking. Do not start lockd. This has to be used with some old NFS servers that don't support locking.

查看挂载后的情况:

[root@yj423 /mnt]#mount -o nolock 192.168.1.102:/home/yj423/nfswork /mnt/nfs
[root@yj423 /mnt]#cd nfs
[root@yj423 nfs]#ls
bin      dev      home     linuxrc  proc     sbin     tmp      var
boot     etc      lib      mnt      root     sys      usr      welcome

网友:
NOTE:确保每次Ubunu重启时都要启动这两个服务,否则NFS根文件不能挂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