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在找Matlab的libsvm的安装过程呢?这篇就是哦!

楼主(2020-07-01):
以下是步骤:
>> mex -setup % 这是必须的
Please choose your compiler for building external inteRFace (MEX) files:

Would you like mex to locate installed compilers [y]/n? n %这次是选择编译器,输入n,因为你的是自定义的
%出现下面的选项:
Select a compiler:
[1] Borland C++ Compiler (free command line tools) 5.5
[2] Borland C++Builder 6.0
[3] Borland C++Builder 5.0
[4] Compaq Visual Fortran 6.1
[5] Compaq Visual Fortran 6.6
[6] Intel C++ 9.1 (with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linker)
[7] Intel Visual Fortran 9.1 (with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linker)
[8] Intel Visual Fortran 9.0 (with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linker)
[9] Intel Visual Fortran 9.0 (with Microsoft Visual C++ .NET 2003 linker)
[10] Lcc-win32 C 2.4.1
[11] Microsoft Visual C++ 6.0
[12] Microsoft Visual C++ .NET 2003
[13]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14]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Express Edition
[15] Open WATCOM C++ 1.3

[0] None
Compiler: 13%这次选择13,或许你也可以用其他的
The default location for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compilers is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
but that directory does not exist on this machine.

Use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 anyway [y]/n? n %这次它说要使用默认的路径  继续选择n
Please enter the location of your compiler: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 %它的意思是让你输入编译器的位置,输入: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
% 下面就是确认了
Please verify your choices:

Compiler: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Location: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

Are these correct?([y]/n): y
***************************************************************************
  Warning: MEX-files generated using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require
           that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run-time libraries be
           available on the computer they are run on.
           If you plan to redistribute your MEX-files to other MATLAB
           users, be sure that they have the run-time libraries.
           You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at:

***************************************************************************

Trying to update options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athWorks\MATLAB\R2007a\mexopts.bat
From template:              D:\PROGRA~2\MATLAB\R2007a\bin\win32\mexopts\msvc80opts.bat

Done . . . %   ok,done!
>> make
>>
%至此彻底完成,
%以下是测试
>>load heart_scale.mat
>>model = svmtrain(heart_scale_label, heart_scale_inst, '-c 1 -g 0.07');
>> [predict_label, accuracy, dec_values] = svmpredict(heart_scale_label, heart_scale_inst, model); %
Accuracy = 86.6667% (234/270) (classification)%  done

网友:
嗯嗯,找到了,就是这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