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新人问几个问题

楼主(2020-07-01):
(1)继承师兄的xilinx sparten6.0,他也没有资料,有没有好心人给份资料。
(2)该系列的FPGA能否使用Vivado操作平台?
(3)想学习FPGA,有没有推荐的书籍(不喜欢看视频,我老是跑神)?

网友A:
01.Spartan6只能用ISE进行开发,不能用Vivado;
02.关于资料,请根据已有硬件板卡具体芯片型号(应该是买的开发板吧?),在淘宝搜索,直接找卖家咨询;

03.在你使用spartan6的过程中,随时搜索问题/随时提问。至于资料,语法推荐《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至于软件使用流程及IP说明,安装ISE的时候应该有一个DocNav(Documentation Navigator),它可以直接搜索Xilinx官网资料。如果没有DocNav,请下载安装Vivado,它带DocNav。
04.ISE和Vivado界面不同,也不能混用。
05.至于使用spartan系列,如果想去军工/安全/航天,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Spartan6只能用ISE进行开发,不能用Vivado;
02.关于资料,请根据已有硬件板卡具体芯片型号(应该是买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