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播放音乐断断续续

楼主(2020-07-01):
想问一下,如果用FPGA板外接扬声器,播放音乐,播放的声音断断续续,突然播放了一段然后又没声了又突然播放一段,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晰。

提某一种可能性。假定某段音乐数据长度为100(对应地址为0~99),存储在DDR/SDRAM/ROM中:
01.地址溢出。读取数据的寻址范围超过0~99后,一般继续读的话FPGA输出为0,即此时无输出;
02.无效地址。情况与地址溢出基本一样。
03.看看数据使能信号是否与数据对齐,未对齐的时候看你代码里的默认值(默认值为0的话,不对齐输出为0)。

实际情况需要测试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晰。

提某一种可能性。假定某段音乐数据长度为100(对应地址为0 ...

那好吧,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