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空做的一个485切换电路,希望大家指正

楼主(2020-07-01):
原理图导出来三张PDF。也不知道为什么,17.2的版本一次只能导出一张原理图。
压缩文件是原理图工程文件和PCB。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一起学习

网友:
    1,ADM2483的RXD最好加一个上拉电阻,避免发射状态接收器处于高阻态输出时,没有上拉的话状态不确定。2,ADM2483虽然其本身的设计可以不需要AB线加偏置(因为其不定态范围是-30mV~-200mV而不是普通485规范要求的+200mV~-200mV),但是,除非你能保证挂在同个总线上所有的485芯片都有这个功能,否则最好还是给AB线加偏置电压(A上拉,B下拉)以确保idle状态时A-B>200mV,这样总线上的器件兼容性会好一些。

网友:
    可以直接貼圖嗎?沒有威望了??thx

网友A:
    如果8路485总线不是同时使用,而且是主机轮询从机的方式(从机未被查询则不会主动占用总线),那么我觉得设计还可以更简单一些。8个485驱动芯片的TXD都接在一起,RXD也接在一起,不通过4066开关矩阵。而8个485芯片的DE(/RE)则分别控制(利用U2 4051的8路输出)。这样主机要在某个总线上发送数据时,就使能某路DE,使得对应的那个485芯片进入发射状态,而其他的485芯片仍保持在接收状态(但因为没有他们的总线上主机没有发射查询,所以不会接收到从机的发射数据,也就不会干扰到通讯中的那路RXD)。
当然,如果系统中的从机会随意上报的话,这就不行了,因为RXD上无法区分是哪个485芯片接收到的数据了。不过,一般的485系统设计都是基于主机轮询从机的架构来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8路485总线不是同时使用,而且是主机轮询从机的方式(从机未被查询则不会主动占用总线),那么我觉得设计还可以更简单一些。8个485驱动芯片的TXD都接在一起,RXD也接在一起,不通过4066开关矩阵。而8个485芯片的DE(/RE)则分别控制(利用U2 4051的8路输出)。这样主机要在某个总线上发送数据时,就使能某路DE,使得对应的那个485芯片进入发射状态,而其他的485芯片仍保持在接收状态(但因为没有他们的总线上主机没有发射查询,所以不会接收到从机的发射数据,也就不会干扰到通讯中的那路RXD)。
当然,如果系统中的从机会随意上报的话,这就不行了,因为RXD上无法区分是哪个485芯片接收到的数据了。不过,一般的485系统设计都是基于主机轮询从机的架构来设计的。

    谢谢,受教了

网友:
    2483的使能脚加个下拉电阻,确保不用的2483始终处于读状态,总线a,b段要分别加上下拉电阻,稳定性好一些,因为485是差分信号,同时a,b测可串联22欧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如果对静电有要求,还可以加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