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仿真,有些不明白

楼主(2020-07-02):
为啥我铜皮画的这么细,但压降确很小,跟常识不符合。
我是设置的恒流模式,
另外,选择负载的时候,为啥负载只有电容,互连的mos管没法选择,

网友A:
    上图看看,直流压降只受ESR影响,“细”相对对交流影响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直流压降只受ESR影响,“细”相对对交流影响最大

红颜色表示压降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颜色表示压降很小

    恒流意味着是直流,用ESR乘以电流,就是压降,把细的这节估下ESR看看仿的对不对

网友(2020-08-12):
    选择元件需要有gnd做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