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DCDC电感的隔离屏蔽

楼主(2020-07-02):
    如题,DCDC大电感SW脚底下是一层完整的GND平面,电感不靠近板边,
    请问这这一层GND能完全消除电感的磁场影响吗?SW脚底下第三层经过一条CLK的话有多少影响呢?有人做过试验吗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

    没有贴图片呀,就是电感正下方第三层走CLK行不行的问题,中间第二层有完整GND屏蔽

网友:
    电感产生的是磁场, 薄的接地 铜皮 只能进行低频 电场屏蔽

网友:
    还是不建议下面走CLK等敏感线路。

网友:
    不建议电感下走敏感信号线,容易被干扰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搞。

网友(2020-10-28):
    :lol:lol:lol:lol:lol呵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贴图片呀,就是电感正下方第三层走CLK行不行的问题,中间第二层有完整GND屏蔽

不建议这样子做,移开,走别处吧

网友:
    已军工LAYOUT的经验来看,要求在电感和晶振下面有2层地之后才能走线,且尽可能避开时钟和高速线。关于这个要求,从回流的角度来看,你3层走线参考2层的GND也是电感的参考地,这个地存在一个与电感电流相反的镜像电流,这个镜像电流又会反过来影响3层走线的回流。这也是为什么经过2层平面层之后能接受走线的原因。从镜像电流的角度去理解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