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为什么当电力电子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时损耗很小?

楼主(2020-07-02):
请教大神,为什么当电力电子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时损耗很小?

网友:
电子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损耗就小是相对而言的,开关状态的晶体管饱和导通,压降很小,耗电也就很小。放大状态的晶体管压降很高,耗电也就很多。电子开关的消耗远远大于接触器,但是它的开关速度很快。

网友:
一个开关管工作在理想状态时是不耗电的,因为饱和时只有电流没有管压降,因此没有功耗;而截止时只有压降没有电流,也没有功耗。实际上管压降还是有一点的,所以还有一点较小的功耗。 如果工作在放大状态,时时刻刻都有管压降和电流,它们的乘积就是功耗,很大。

网友:
    开关状态时损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