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内电层分割时,分割线压到过孔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0-07-02):
    请问一下,内电层分割时,分割线压到过孔会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么有吧

网友:
    应该没有,因为他只是分割线,是中间层

网友:
    这个分割其实就是正片里面的割铜间距   是拉开两快铜皮的间距而已

网友:
    空间充足载流足够情况下最好不要压,如果过孔网络为该电源网络,更不要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