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19从PCB文件生成一个封装库的问题?

楼主(2020-07-02):
如图,AD19在用PCB文件生成PCB库时,同样封装的器件会生成多个带_1,_2等后缀的封装,这样的库用起来感觉很乱,不知道坛子里的高手有没碰到这个问题,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看确定这是封装库吗

网友:
你找一个比较正规的PCB导封装吧,这个板子的封装有点太乱了,不建议

网友:
    删掉,重新建库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本身封装库里有重命名产生的吧,检查下  二选一

网友:
    新建一个库,然后在PCB里复制元件粘贴到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