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像这种带有方向的标记图是怎样用plot画出来的?

楼主(2020-07-02):
根据数据,如(x,y)的坐标,plot出来一条曲线,也可以在曲线上加上标记点,如矩形,菱形等,但是我这个标记点的朝向都是固定的,全部朝上,但是这个图片上的一个个的标记点,它们可以朝向这条曲线的切线方向,这样就犹如一条小船,沿着设定的轨迹运动,比较形象。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有知道的大神请指教下呗,如可以的话附上一点代码可以吗,不胜感激

网友A:
试试quiver函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quiver函数吧

quiver函数我没用过,但我查了一下,好像效果跟这个不太一样,我研究一下吧,谢谢啦

楼主:
quiver函数好像只能画出普通的箭头,画不出那种带有三角形或菱形的图,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