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画3D布局图

楼主(2020-07-02):
项目开始之前,想用AD20画一个大概的3D布局,显示PCB子板,变压器,电容等的大概位置,这个操作怎么弄的?

网友:
    原理图添加3d模型,导入PCB,3D预览

楼主:
    那就是必须从原理图再到PCB,然后再导?
    因为现在是项目前期,我连原理图都没弄。这个有办法吗?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大致地放一下,可以先用PCB封装进行布局,然后导入每个原件的step格式3D零件,放到对应的位置。
place->3D body,如果导入的3D元件角度不对,可以旋转X、Y、Z。
也可以事先在封装库里为每个元件添加好step的3D零件,再放置到PCB里,添加step的方法一样。

网友:
    板框画好了设置好板厚,直接将器件拖进去进行布局,3D就是要器件封装是3D封装。

网友:
    PCB封装中导入了STEP文件,建立3D图后,导入PCB文件中,关键器件大致布局就行了,可以在AD中看3D图,或者另存为STEP文件导入CAD中查看

网友:
    直接新建PCB 画好边框,然后放置器件就行了,有放置3D物体的,可以有方,有圆的,大概摆放一下,然后导给结构就行了

网友:
    直接把带模型的器件放在板子里评估

网友:
    我一般是CREO中建一块板,完成后导出外型尺寸,再制板,AD直接做,常规外型的还好,异型要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