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通信系统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7-02):
模拟通信系统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模拟通信系统的组成可由一般通信系统模型略加改变而成,如图 l-2 所示。这里,一般通信系统模型中的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分别为调制器、解调器所代替。  模拟通信系统    对于模拟通信系统,它主要包含两种重要变换。一是把连续消息变换成电信号(发端信息源完成)和把电信号恢复成最初的连续消息(收端信宿完成)。由信源输出的电信号(基带信号)由于它具有频率较低的频谱分量,一般不能直接作为传输信号而送到信道中去。因此,模拟通信系统里常有第二种变换,即将基带信号转换成其适合信道传输的信号,这一变换由调制器完成;在收端同样需经相反的变换,它由解调器完成。经过调制后的信号通常称为已调信号。已调信号有三个基本特性:一是携带有消息,二是适合在信道中传输,三是频谱具有带通形式,且中心频率远离零频。因而已调信号又常称为频带信号。    必须指出,从消息的发送到消息的恢复,事实上并非仅有以上两种变换,通常在一个通信系统里可能还有滤波、放大、天线辐射与接收、控制等过程。对信号传输而言,由于上面两种变换对信号形式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们是通信过程中的重要方面。而其它过程对信号变化来说,没有发生质的作用,只不过是对信号进行了放大和改善信号特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