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符号运算写分段函数时,出现这个情况,求教

楼主(2020-07-02):
代码如下:
syms x y
y=x.^2.*(x<=1) + x.*(x>1);
int(y,x,0,2);

结果:Error using sym>notimplemented (line 2682)
Function 'le' is not implemented for MuPAD symbolic objects.

Error in sym/le (line 834)
            notimplemented('le');

网友:
可以用heaviside来构造分段函数。

网友:
    这个看看参数是不是正确

网友:
    可以用 MuPAD 提供的 piecewise 函数构造法
    syms f(x)
f(x) = feval(symengine,'piecewise','[x <= 1, x^2]','[x > 1, x]')
int(f,0,2)

    ans =
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