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和电池切换及充电的电路设计

楼主(2020-07-02):
需要一下这样的一个“电源和电池切换及充电的电路”。
具体功能是:
    只接电源,电源给负载供电;
    只接电源,电池给负载供电;
电源电池都接,电源需要给电池充电,也需要给负载供电。
负载电流2~3A。

    目前选择电路分别用了一个二极管,即电源-负载/电池-负载。但是出现的问题是,电池电压高于电源电压,会选用电池的电,电池的电来自充电模块……没有过类似的设计经验,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这种电路应该怎么设计才能避免这种问题。

楼主:
    并且同时需要尽量减少接到负载的压降,现在12V电源,过了接头、连接线、二极管、保险之后,到负载降到11.4V了。。。。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找一个有电源路径管理功能的3串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找一个有电源路径管理功能的3串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现在用的是一个3串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充电部分没问题。
如果电源大于12V的时候,比如15V,那这个电路完全没有问题。电池也可以充满。因为电源电压大于电池,所以也不会有一直消耗充电的电流的情况。
但是我确实没有用过有电源路径管理的充电芯片。您有使用过的型号吗?

网友:
    找一颗带电源路径管理功能的boost充电芯片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TI、凌特(Linear)应该都有这类芯片吧。

网友B:
    将双二极管改为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加一个PMOS,可以实现当电源和电池电压同时存在时,负载仅耗电源的电,此时电池到负载未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双二极管改为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加一个PMOS,可以实现当电源和电池电压同时存在时,负载仅耗电源的电,此时 ...

但是,我的电源比电池的电压会低。。。这样也会选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TI、凌特(Linear)应该都有这类芯片吧。

    我看这些电源路径管理的也只是控制电流给充电还是负载,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但是我是想实现的功能是,就算在电源电压低的情况下,负载也选择电源而不是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电源比电池的电压会低。。。这样也会选电源吗

    可以的,电源电压控制mos的通断

网友C: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给电池端再加个二极管,给他把电压降下来;上面仁兄说的PMOS的开关电路也是比较好的方案!我看你充电电路里面也有背靠背二极管,你可以把12V端的二极管干掉也没关系

网友:
    你可以在12V电源给充电芯片和电池给负载加一个控制开关,12V电源插入时,控制给电池充电,断开电池和负载连接。12V为插入时接通电池和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电源电压控制mos的通断

    那是不是就要选一个VGSth=-2V或者-3V的这种,因为电源电压比电池要低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给电池端再加个二极管,给他把电压降下来;上面仁兄说的PMOS的开关电路也是比较好的方案! ...

电池比电源电压高1V,加二极管得加好几个

网友:
    LTC4412电源管理了解下。

网友D:
电池、适配器各用一个MOS作负载开关,用充电IC的充电状态指示脚来控制MOS管,应该很容易解决。

网友:
    瞧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适配器各用一个MOS作负载开关,用充电IC的充电状态指示脚来控制MOS管,应该很容易解决。

我再看看我用的充电管理芯片有没有充电状态脚。。

楼主:
    用个这种,好像可以吧

网友(2021-08-24):
    参观学习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双二极管改为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加一个PMOS,可以实现当电源和电池电压同时存在时,负载仅耗电源的电,此时 ...

    同解,这个方式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个这种,好像可以吧

兄弟这个正常工作情况下,电池会耗电吧

网友:
    LTC4020 升降压充电的啊

网友:
    我有个疑问,就是电池电压如果还没充到正常工作电路的电压的时候,电池电压低于充电器电压,断掉充电器,这个时候是不是切换到电池供电,但是电路中的电容的电压应该还是充电器的电压,这个时候电路中电容会不会出现反向通过PMOS给电池充电的情况,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样,会不会有对电池产生影响

网友:
    一个mos和一个二极管解决啊

网友: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重点是主要在于自动切换。在有外部电源时,负载通过电源进行供电,当没有外部电源时,通过电池供电。我之前是使用继电器进行控制,单纯使用MOS管进行控制,比较复杂,因为两种电压存在交叉的情况。

网友:
    给12V充电电源做检测,在电池那边接个PMOS,当充电的时候,PMOS关掉不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