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程序结构&Image文件结构

楼主(2020-07-02):
说明:
1、今天学习到ARM程序,于是到网上找了不少资料,发现真正有用的并不是很多。而且经过我的实际测试,与网上部分大神说的有不少出入。

2、测试环境 WinXp  RVDS2.2的编译器和连接器

3、关于测试使用的工具

一、ARM程序的组成

此处所说的“ARM程序”是指在ARM系统中正在执行的程序,而非保存在ROM中的映像(image)文件。烧录到ROM中的image文件与实际运行时的ARM程序之间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ARM程序包含3部分:RO,RW 和 ZI

RO:是程序中的指令和常量      ,ReadOnly    只读的代码段和常量
RW:是程序中的已初始化变量  , ReadWrite  可读写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ZI:是程序中的未初始化的变量 , ZeroInit      RW段中要被初始化为零的变量的段(也就是说该段包含在RW内)
由以上3点在C语言中的表现:

1、C 中的指令以及常量被编译后是RO类型数据。
2、C 中的未被初始化或初始化为0的变量编译后是ZI类型数据。(这点注意)
3、C 中的已被初始化成非0值的变量编译后是RW类型数据。

关于上面的这些,我将在下面,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

二、ARM映像文件的组成

        所谓ARM映像文件其实就是可执行文件,也成为image文件,又叫ELF文件。包括bin或hex两种格式,可以直接烧到rom里执行。在AXD调试过程中,我们调试的是 .axf 文件,其实这也是一种映像文件,它只是在bin文件中加了一个文件头和一些调试信息。

        映像文件一般由域组成,域最多由三个输出段组成(RO,RW,ZI)组成,输出段又由输入段组成。所谓域,指的就是整个bin映像文件所处在的区域,它又分为加载域和运行域。我们输入的代码,一般有代码部分和数据部分,这就是所谓的输入段,经过编译后就变成了bin文件中RO段和RW段,还有所谓的ZI段,这就是输出段。

       加载域:就是Image被静态存放的区域,一般就是指烧在flash中的整个bin文件;

       运行域:通常是程序都是被搬到SDRAM中运行,该Image被搬在SDRAM里工作所处的地址空间就是运行域。

对于加载域中的输出段,一般来说RO段后面紧跟着RW段,RW段后面紧跟着ZI段。在运行域中这些输出段并不连续,但RW和ZI一定是连着的。ZI段和RW段中的数据其实可以是RW属性。

        Image文件一般只包含了RO和RW数据。之所以Image文件不包含ZI数据,是因为ZI数据都是0,没必要包含,只要程序运行之前将ZI数据所在的区域一律清零即可。包含进去反而浪费存储空间。

实际上,ROM中的指令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功能:
        1、将RW从ROM中搬到RAM中。因为RW是变量,变量不能存在ROM中。
        2、将ZI所在的RAM区域全部清零。因为ZI区域并不在Image中,所以需要程序根据编译器给出的ZI地址及大小来将相应得RAM区域清零。ZI中也是变量,同理:变量不能存在ROM中
在程序运行的最初阶段,RO中的指令完成了这两项工作后C程序才能正常访问变量。否则只能运行不含变量的代码。

三、实例测试

(1) RO段测试

下面两段程序,他们之间差了一条语句,这条语句就是声明一个字符常量。因此按照我们之前说的,他们之间应该只会在RO数据中一条语句的大小。

Pro1:

   1: #include

   2: void main(void)

   4: ;

   5: }
Pro2:

   1: #include

   2: const char ch = 2;  // 常量

   3: void main(void)

   4: {

   5: ;

   6: }
Pro3:

   1: #include

   2: const char ch = 2;

   3: int main(void)

   5:     return 0;

   6: }
Pro1的编译结果: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32      32           16          0         96          0   Grand Totals
      932      32           16          0         96          0   Image Totals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948 (   0.93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96 (   0.09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948 (   0.93kB)

================================================================================

Pro2的编译结果: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32      32         20          0         96          0   Grand Totals
      932      32         20          0         96          0   Image Totals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952 (   0.93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96 (   0.09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952 (   0.93kB)

================================================================================

Pro3的编译结果: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36         32             20              0             96          0   Grand Totals
      936         32             20              0             96          0   Image Totals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956 (   0.93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96 (   0.09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956 (   0.93kB)

================================================================================

由上面的编译结果(尤其是加红部分)可知:常量被放在了 RO段中,验证第一点。增加一条语句时,Code部分大小增大。

(2) RW段测试

Pro4和Pro1 之间只相差一个“已初始化为非零的变量“,按照之前所讲的,已初始化的变量应该是算在RW中的,所以两个程序之间应该是RW大小有区别。

Pro4:

   1: #include

   2: char a = 5;

   3: void main(void)

   4: {

   5: ;

   6: }
Pro5:

   1: #include

   2: char a = 0;

   3: void main(void)

   5: ;

Pro4 的编译结果: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32         32              16            4             96          0   Grand Totals
       932         32              16            4             96          0   Image Totals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948 (   0.93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100 (   0.10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952 (   0.93kB)

================================================================================

Pro5 的编译结果: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32         32             16              4             96          0   Grand Totals
       932         32             16              4             96          0   Image Totals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948 (   0.93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100 (   0.10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952 (   0.93kB)

================================================================================

Pro4与 Pro1 相比,只有 RW Data段 多了4字节。

在Pro5中,对于初始化为0的变量,其仍然放在了RW区。

(3) ZI 段测试

Pro5 和 Pro1 之间的差别是一个未初始化的变量“a”,从之前的了解中,应该可以推测,这两个程序之间应该只有ZI大小有差别。

Pro5:

   1: #include

   2: char a;

   3: void main(void)

   4: {

   5: ;

   6: }
Pro5的编译结果: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32             32          16             4             96          0   Grand Totals
       932             32          16             4             96          0   Image Totals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948 (   0.93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100 (   0.10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952 (   0.93kB)

================================================================================

实际情况是,未初始化的变量放在了 RW区,而不是ZI区。

四、总结
通过上面的测试发现,ZI根本就没用到。这很费解。以下是Pro5的完整编译文件

ARM Linker, RVCT2.2 [Build 349]

================================================================================

Memory Map of the image

  Image Entry point : 0x00008000

oad Region LR_1 (Base: 0x00008000, Size: 0x000003b8, Max: 0xffffffff, ABSOLUTE)

    Execution Region ER_RO (Base: 0x00008000, Size: 0x000003b4, Max: 0xffffffff,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00008000   0x00000008   Code   RO            6  * !!!main             __main.o(c_a__un.l)
    0x00008008   0x00000038   Code   RO           26    !!!scatter          __scatter.o(c_a__un.l)
    0x00008040   0x0000002c   Code   RO           27    !!handler_zi        __scatter_zi.o(c_a__un.l)
    0x0000806c   0x00000010   Code   RO           11    .emb_text           lib_init.o(c_a__un.l)
    0x0000807c   0x00000004   Code   RO            1    .text               test.o
    0x00008080   0x00000048   Code   RO            7    .text               kernel.o(c_a__un.l)
    0x000080c8   0x00000018   Code   RO            8    .text               sys_exit.o(c_a__un.l)
    0x000080e0   0x00000018   Code   RO

网友:
“ARM程序”是指在ARM系统中正在执行的程序,而非保存在ROM中的映像(imag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