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寄存器的定义

楼主(2020-07-02):
我是FPGA的新手想请教一下Verilog中什么时候需要给变量定义寄存器。一开始我以为每个输入、输出都要定义没定义的话默认为一,但是今天看到一段代码输入变量[3:0] key_in并没有定义寄存器。

楼主:
寄存器reg型号,需要在程序中进行直接赋值,如果数据是从别的文件中引用过来,就需要用wire定义。所有的变量都需要定义,否则容易报错误

网友:
reg型与wire型用在不同的地方

网友:
寄存器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暂存信号的,它的输入和输出会延迟一拍,而一个信号不进行寄存器定义的话,默认为wire型,且是1bitwire型,除非再定义wire的位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