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阻怎么接线

楼主(2020-07-02):
常见的可调电阻具体怎么接,这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细节,要知道其接法就必须了解可调电阻的原理是什么,这样在连接的过程中才能够更加准确。在对于可调电阻的连接过程中还要对影响可调电阻阴值的主要因素做以透彻的分析,因为连接的时候需要对电路中数值进行清新的了解与掌握,这样才不会导致可调电阻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故障。我们今天就可调电阻的接法进行简单的讲述,具体内容如下:

  有两种接法:变阻式和调压式。

  前者是一固定点接0位,另一固定点接在电压上,这样0位固定点和活动头之间就可以输出可调电压了;

  后者是一固定点和活动头短接,这样两个固定点之间就成为一个可以改变的电阻了。

  可调电阻三个引脚怎么接

  两边的接脚是固定的阻值中间的是滑动接点,所以可以在0K-nK之间进行变动,依据电路的要求分别接入就可以。

  三脚可调电阻两边两只脚就是电阻的两端,中间一只脚是活动接确点,测两边两只脚,就是整个电阻的值,中间脚和任一边脚的阻值,则要看旋转的角度而定。如有一只50K的电位器,测两边两只脚,其电阻值就是50K,测中间脚和任一边脚的电阻值,则要看旋柄的位置,如旋到中间位,则中间脚和任一边脚都是25K,继续旋动则阻值也起变化,如变小,那另一边就变大。

  使用可调电阻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因为电阻在连接的时候需要注意电路的各种事项,确保电路的畅通避免可调电阻产生不必要的故障。在使用中如何正确调节可调电阻以及可调电阻的特点有哪些,这些都是相关人员需要注意和知道的。

  可调电阻器安装焊接步骤解析

  焊接步骤一:

  在焊接之前要先在焊盘上涂上一些助焊剂,用烙铁处理一遍,其目的是可避免在焊接时,对于焊盘的镀锡不良或被氧化等影响,而造成不好焊的现象。

  焊接步骤二:

  其次电阻器左右两个对角位置的引脚上也要同时加少量的焊剂,不过注意的是必须把电阻到PCB板上,使其贴片电阻的引脚与焊盘对齐,这时把洛铁的温度调到280℃或者300℃左右,后再将洛铁的头尖沾上少量的焊锡。此时进行对其电阻两个对角位置上的引脚,在焊接时要保持烙铁尖与被焊引脚并行,防止因焊锡过量而发生把电阻的引脚焊穿。

  焊接步骤三:

  一般后置电阻的各端脚焊接完成后,切记要把电阻引脚上多余的焊锡处理掉,以免在电阻的使用上会存在发生一些短路或者搭接不稳定等状况。不过注意在后置电阻的冷却后,需要用镊子检查下该电阻的引脚是否有虚焊或者是有松动等现象,如有必要可进行重新调整焊接。

网友:
    在焊接之前要先在焊盘上涂上一些助焊剂,用烙铁处理一遍,其目的是可避免在焊接时,对于焊盘的镀锡不良或被氧化等影响,而造成不好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