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中决定点胶工艺质量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0-07-02):
smt专业贴片的加工生产过程中点胶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加工过程。在SMT加工中一般是从一面的元器件开始点胶固化,然后才是焊接,在点胶到焊接的中间过程其实是挺长的,也需要经过许多其他的工艺,所以点胶的工艺质量在SMT贴片加工中也显得非常重要。下面和大家介绍一下点胶技术要点。

1、针头大小:在实际的贴片加工中,针头内径大小应为点胶胶点直径的1/2,点胶过程中,应根据PCB上焊盘大小来选取点胶针头,这样既可以保证胶点质量,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2、针头与电路板的距离:不同的点胶机采用不同的针头,有些针头有一定的止动度。每次工作开始应做针头与PCB距离的校准。

3、点胶量的大小:smt专业贴片的胶点直径大小应为焊盘间距的一半,贴片后胶点直径应为胶点直径的1 .5倍。点胶量多少由螺旋泵的旋转时间长短来决定,实际中应根据生产情况选择泵的旋转时间。

4、点胶压力:目背压压力太大易造成胶溢出、胶量过多;压力太小则会出现点胶断续现象,漏点,从而造成缺陷。应根据同品质的胶水、SMT加工厂的工作环境温度来选择压力。

5、胶水温度:一般环氧树脂胶水应保存在0--50摄氏度的冰箱中,使用时应提前1/2小时拿出,使胶水充分与工作温度相符合。smt专业贴片的胶水使用温度应为230C--250C;同时SMT加工厂的环境温度也应该给予保证,湿度小胶点易变干,影响粘结力。

6、胶水的粘度:胶的粘度直接影响点胶的质量。粘度大,则胶点会变小,甚至拉丝;粘度小,胶点会变大,进而可能渗染焊盘。smt专业贴片的点胶过程中,应对不同粘度的胶水,选取合理的背压和点胶速度。

7、固化温度曲线:在实际应尽可能采用较高温度来固化,使胶水固化后有足够强度。

8、气泡:胶水一定不能有气泡。SMT贴片加工中每次中途更换胶管时应排空连接处的空气,防止出现空打现象。

网友:
smt专业贴片的胶点直径大小应为焊盘间距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