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0-07-02):
制动电阻,是波纹电阻的一种,主要用于变频器控制电机快速停车的机械系统中,帮助电机将其因快速停车所产生的再生电能转化为热能。

  制动电阻的作用

  1、保护变频器不受再生电能的危害

  电机在快速停车过程中,由于惯性作用,会产生大量的再生电能,如果不及时消耗掉这部分再生电能,就会直接作用于变频器专用型制动电阻。

  变频器的直流电路部分,轻者,变频器会报故障,重者,则会损害变频器;制动电阻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保护变频器不受电机再生电能的危害。

  2、保证电电源网络的平稳运行

  制动电阻将电机快速制动过程中的再生电能直接转化为热能,这样再生电能就不会反馈到电源电网络中,不会造成电网电压波动,从而起到了保证电源网络的平稳运行的作用。

网友:
    变频器的直流电路部分,轻者,变频器会报故障,重者,则会损害变频器